楼主(2016-05-22):
今天看到一行程序,好像是有内容的,但是看不见。这黄色区域是什么?

网友A:
还有这样的,第一次见

网友B:
梯形图过大。

网友C:
变换成指令表就可以全部显示了,梯形图过大显示不出来
desano

网友D:
错误程序,程序隐藏

网友E:
从未遇见过,同求大侠解答。

网友F:
看一看黄色区域的下面的步数和黄色区域上面的步数的差值是不是大于256了,如果大于的话,就把这段程序从中间分开,前面可以加M8000等将这一块程序分成两块,这样每一块的程序就小于256了,再按F4编译就会正常显示底色而没有黄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一看黄色区域的下面的步数和黄色区域上面的步数的差值是不是大于256了,如果大于的话,就把这段程序从中间分开,前面可以加M8000等将这一块程序分成两块,这样每一块的程序就小于256了,再按F4编译就会正常显示底色而没有黄色了。

怎么做?怎么分开呢?

网友G:
我以前也遇到过,没搞好

网友H:
那是梯形图太大,软件版本低没有显示出来的。点击视图---梯形图块显示---显示所有隐藏梯形图块   即可。。或者将梯形图变为指令表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