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驱动器ME-JE如何初始化

楼主(2016-05-22):
固高控制卡(四轴),控制四个电机(其中两个三菱),一直用着好好的,今天开机一运行,两个三菱电机运行方向反了,运行速度变慢一半。不知道什么原因?
现在控制卡复位之后,没啥用,想把三菱驱动器复位一下,看看效果,但是手册里没有复位这个选项,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
用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B:
初始化,这个是维修一般会用的,PA19 ABCD断电重启后PH17 5112,建议不要轻易的初始化,切记初始化后原先的参数会没有的

网友C:
连接电脑,用软件修改啊

网友D:
改参数就行了,没必要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