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GX developer编程问题

楼主(2016-05-22):
像图里面这种想把P0直接写在END前面该怎么操作啊?

楼主:
前面已经有CJ P0 这样的跳转指令了

网友A:
在左母线左边的位置直接双击 写入P0 是这样么
desano

网友B:
程序前面已经有了P0,后面就不能再使用P0了吧

网友C:
要跳转到结束直接跳转到P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