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2):
论坛里有没有人做过用CCD镜头和PLC搭建视觉定位系统?具体是用CCD拍摄电路板上的焊盘,然后将坐标参数传给三菱PLC,PLC驱动伺服电机走到该焊盘位置。
有没有做过类似的系统,讨论一下系统的搭建和程序编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成套的系统,当然也可以自己写,成套的就不用说了,厂家指导你,自己写的话,目前用的最多的就是数字相机GIGE接口
然后也是用现成的,视觉软体(比较cognex,helcon),然后自己编写上位机,一般用c#,这个开发快。

您好!成套的系统,有推荐的吗?厂家和型号?您做过类似的方案吗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精度要多少,好像CCD跟PLC中间还要加个图像处理器吧

网友C:
ccd一般的进度都不是很高,,,如果你用相机自己写那就要有c语言功底,,,如果你直接用机器视觉那就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D:
COGNEX带PN通讯的,可以直接和西门子S7-1200通讯,把位置发过去,具体怎么找到你要的位置,还是要有算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