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2):
锅炉水位电极信号可以直接进plc吗   有做过这方面的 人吗  请教大家了

网友A:
是什么信号?开关量还是模拟量

楼主:
电极水位计  一个水导电的东西

网友B:
试试就知道了嘛,水位电极必须在通电的情况下才会有用,那时候就相当于一个触点一样导通或关断。

楼主:
因为用在锅炉上   牵涉到安全问题 不敢 乱来

网友C:
这个信号可以进入PLC里,不过线不要太长。因为一般的PLC输入电压都是24V左右。

网友D:
可以自己搞个电路,把锅炉水位信号用三极管放大 一下,或者用NE555转换一下成开关信号驱动光耦就可以和PLC输入连接了。很简单。

网友E:
可以的我见过这样用的,用的3根插在水里的电极,外形就像铜棍一样,

网友F:
看你用的什么探测设备了

楼主:
用锅炉上的

网友G:
为什么要接PLC呢?锅炉水位电接点不是有二次仪表吗?要调整水阻的嘛。

网友H:
首先我们要明白,PLC输入需要什么样的信号,再对输入信号元件进行选型。选择什么样的形式给输入点。做电工电气技术这一块我们要灵活运用, 不能生搬硬套.

网友I(2016-06-24):
我也想知道能不能直接进PLC?我做的方案不能进PLC,需要二次仪表。另一个单位直接进PLC省了个仪表,我丢了个单子。

网友J(2016-08-11):
听你说的好像是液位继电器吧

网友K: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电源24v的液位继电器检测水位。作为自动补水排水的限位。
2个月以后悲催了,浸在水中的线头(检测电极)上,结了一层水垢。。。。。。。
再后来就有了一次抗洪。(上限位失效)最后,液位继电器换成了液位控制器
据后来了解,液位继电器检测电极电压,有24v和5v两种,

网友L:
如果不是专门的功能模块的话,
接I/O点和模拟量肯定是不行的,水电阻太大,电流太小,而且万一漏个电还有可能把模块烧了。

网友M:
用水位控制器 转换下

网友N:
工作电压一样就行
永无止境 !@#$%^&*

网友O:
直接接在液位继电器测量端,输出端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