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2):
伺服电机在速度控制模式下可以利用PLC的指令脉冲来控制吗 还是说只能用PLC输出模拟量来控制?

网友A:
都可以,用指令脉冲来控制会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用指令脉冲来控制会比较方便

是利用PLSY指令吗 那脉冲的个数我怎么设置
我只需要使电机工作在3000r/min的状态 不需要他进行位移

网友B:
速度模式是不是只能用模拟量控制!

网友C:
位置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模式是不是只能用模拟量控制!

层主说的是什么意思 问句还是打错了?小弟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位置模式

小弟知道位置模式是用脉冲指令 但是不明白速度控制模式下是不是也能用脉冲指令来控制转速 我做的东西只需要要控制伺服电机的转速

网友B:
速度模式下是不可以用脉冲来控制的,如果伺服电机只要控制转速,你在速度模式下,加一个电位器就好了啦 !

网友D:
速度控制模式只能是模拟量!

网友E:
速度模式就相当于变频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利用PLSY指令吗 那脉冲的个数我怎么设置
我只需要使电机工作在3000r/min的状态 不需要他进行位移

[attachment=147823]

网友F:
速度模式的情况下,有内部速度(参数设置)和外部模拟量给速度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FA)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和技术支持,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QQ:1241522406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

网友G:
PLSR K100000 K0 K200 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