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 SMART的以太网通信

楼主(2016-05-22):
各位大侠好,我现在有7台SR30工作站点,通过以太网接口与另1台SR30通讯,读取以上7台的数据,且还要与WINCC连接。请帮我分析一下,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A:
可以,一台做主机,6台辅助是做从机,做IO点的作用,上位机跟主机通讯就行了,
Nav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