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3):
维纶屏TK8070IH 一开始可以正常使用,最后下了一次程序就显示无法下载字体,界面上一直显示i Series ··········数据线、程序、电脑、软件都换过就是不行。。。。。

网友A:
可以问下客服

网友B:
引用楼主gaicheng于2016-05-23 08:55发表的 维纶屏无法下载字体 :
维纶屏TK8070IH 一开始可以正常使用,最后下了一次程序就显示无法下载字体,界面上一直显示i Series ··········数据线、程序、电脑、软件都换过就是不行。。。。。

中文字体用宋体,并将屏恢复出厂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