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软件下载问题

楼主(2016-05-23):
CX软件下载不出,我的联想Y50没有光驱,哪位大神能指点下,谢谢,,新手

网友A:
安装一个虚拟光驱就可以了

网友B:
使用压缩软件打开此文件。

网友C:
用winrar解压或者虚拟光驱

网友D:
用虚拟光驱安装

网友E:
ISO文件用WINRAR直接解压缩就可以

网友F:
压缩软件就可以打开!!!!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