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编辑表格名称和图框名称的问题

楼主(2016-05-23):
eplan如何编辑表格名称和图框名称呀,用什么软件去编辑?、各位大神求帮助!!

网友A:
工具--主数据--图框--新建或打开都可以。一般都复制原有修改一下,从头新建比较麻烦,建议看一下张工的教程,有做图框的教程。

网友B:
大神求EPLAN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