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个可以在触摸屏上显示时间倒数的程序

楼主(2016-05-23):
想在FX-1S的PLC中,将D0的时间倒数显示于触摸屏上,实现实时观察时间的倒数。请问各位大神如何编写。求救啊~

网友A:
假如用T0 D0,用D0-T0的值就可以呢。

网友B:
一定要打5个字??
下载积分:+1(carserse) 真诚感谢!

楼主:
应该还缺了,T0好像是100ms。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C:
T0可以设置成1S位单位的计时器

网友D:
这个程序写起来是很简单的,正如上面的实例那样,但是用定时器T计时是不太准的,如改用M8010-M8014就非常准了。

网友E:
用GP的人机的话,直接在人机上就可以设置咯!程序不用写。
多多学习
desano

网友F:
程序好像有点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