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Works3安装问题请教。

楼主(2016-05-23):
安装软件实只有GOT2000,GOT1000两个选项,安装完成后触摸屏选择画面也没有出现GS2110的选项,请高手解答,谢谢!!! [attachment=147837]

网友A:
完成后还要装一个东西,在安装包内,具体忘了,百度一下

网友B:
楼主 你把GT-Works3 的安装包截个图 ,我跟你说 还要安装哪里的,我这里没有安装包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57001-fpage-4.html

网友B:
找到了 你看看

网友C:
学习一下,虽然没用到

网友D:
我们还是GXWORK2

网友E:
找到\GTW3\Disk1\TOOL\GS\GS Installer.exe直接运行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