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3):
请教一个关于气缸控制的问题,我想实现一个普通的气缸能有三个行程的位置停顿。不知道光用三位五通的电磁阀能不能实现?有没有实例借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实现
你知道该如何实现吗 ?有没有实例呢,借我参考一下。谢谢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选用三位五通中封型电磁阀就可以实现任意位置断电停止,但是定位精度不高哦,我原来用过所以告知你一下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网友C:
由于气体的特点决定,用气缸做定位是很难的  ,这个只能在一定的行程范围内定位
永远年轻

网友D:
可以实现,但是定位会有点不准,因为气缸为过冲!

网友E:
可以用带锁定功能的气缸,检测到传感器信号后锁定,定位精度能做到5mm内吧,之前用过SMC的,具体可查看SMC的气缸资料,三个信号:控制气缸上、下、解锁(一般是通电解锁,断电自动锁定)。
我在试的过程中,发现气缸不停,会慢慢的再启动是怎么回事呢?请教一下

网友F:
可以用气转液提高控制精度。

网友G:
別逗了,在中間位置停止定位是不可能的。

网友H:
有双行程的气缸可供选择,再加一个气缸实现三行程。为啥不用马达。
不建议用一个气缸实现中间停止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带锁定功能的气缸,检测到传感器信号后锁定,定位精度能做到5mm内吧,之前用过SMC的,具体可查看SMC的气缸资料,三个信号:控制气缸上、下、解锁(一般是通电解锁,断电自动锁定)。

使用锁定气缸,比如在下降过程中检测到传感器停止,首先是解锁信号ON、下降电磁阀ON,检测到传感器后,解锁信号OFF、下降电磁阀OFF,实际应用时如果气压较大,会过一点,可根据气压情况调整检测传感器位置以保证停止位置在允许范围内。做过的项目中这种气缸用在安装几个吸盘进行工件抓取、排放使用,吸盘上有弹簧,过一点距离不会对工件造成损伤。如果对停止精度要求高的话还是考虑用伺服或电缸。

网友I:
可以做,但是精度真的跳动很大,建议考虑步进电机吧,成本也不算高

网友J:
定位不准,如果需要准,两个不同行程的气缸配合。或者使用电缸。

网友K:
双行程气缸能满足要求的,定位准确。重复性也好,需定做。
带锁的气缸,也不是在任意位置都能停止的,
普通气缸在中间停止后,位置不稳定。

网友L:
定位精度不高选用三位五通中封型电磁阀。
定位精度高(毫米级)使用步进电机。
不断向前

网友M:
建议用马达跑多个位置的,要不然用3个气缸配合使用也可以,成本都差不多,用电磁阀定位不准

网友N:
两个气缸组合起来就可以了,
现在也有双行程的气缸,也就是两个气缸了。

网友O:
三个行程的。我见过设计得两个气缸来实现。要么用SMC电缸。这样位置比较准。

网友P:
有一种叫电缸的可以试一下,气缸的话精确控制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