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请教

楼主(2016-05-23):
[upload=2] 大佬们好 请看看这个是个什么东西 ?》谢谢 第一次见

网友A:
压力传感器

网友B:
看5根输出线应该是个编码器,但看旋转片不像是激光蚀刻透明状,有点像变位器。

网友C:
可能是编码器,模拟量编码器的一种,旋转变压器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