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师傅这两行程序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6-05-23):
16 19
23 26
这都是一个按钮控制启停。。这个两个指令的的应用有什么区别吗?这样可以用在程序里面吗?求解!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自锁

网友B:
都是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可以用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用x7控制呢

网友D:
后者的上升沿检测触点需要FX2N或以上机种支持,前者所有机种支持。
Good Luck~

网友E:
都是一样的,写法不一样而已。
desano

网友F:
前面的指令适用于FX-2n以下的PLC指令,上升或下降沿指令只能使用PLS、PLF来写;后面的指令适用于FX-2n以上的PLC指令。

网友G:
功能都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我下载明白了!!!!!

网友H:
功能一样

网友I:
很好、很强大,这个一定得支持!!!

网友J:
在顺控程序中有区别,我举例分析;STL S30 LDX7 PLSM0与STL S30 LDP X7 OUT M0有区别,在S30接通时,X7已经接通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