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U步进控制DRVA,DRVI能不能实现象PLSR一样带加减速的功能。

楼主(2016-05-24):
各位大神3U PLSR带加减速指令只能朝一方向转吗,如果反转也要带加减速怎样实现。还有同上的另一个问题。希望大神们指导下

网友A:
可以啊LDM0 DPLSR D600 K0 K200 Y0 OUT Y4 Y4的通断状态决定方向

网友B:
DDRVA和DDRVI不支持运行中变速!
QQ:569456723

网友C:
你运行中价格T200做个瞬间的暂停,然后更改速度

楼主:
各位大师还有没有其它方法啊.正反转加减速.能不能给写几步程序指教一下.

网友D:
加减速是可以实现的 你找一下手册内部的特殊寄存器 这个好像是8349还是多少来着 你把里面的数值给改掉 就可以实现和PLSR一个的功能了 但是在正常运行的速度下是无法切换速度的 PLSR指令也是无法完成的 能完成的好像只有PLSV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今天按你说的方法去测一下.继续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