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PLC和10台扫码枪如何通讯(PLC接受扫码枪信息)

楼主(2016-05-24):
如何实现该功能

楼主:
PLC和10台扫码枪如何通讯(PLC接受扫码枪信息)q

网友A:
无协议串口通讯

网友B:
你这十几把 为了 售后 安装 还是走以太网吧

网友C:
要不以太网, 要不48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以太网, 要不485吧
用485的话,PLC和10各扫码枪的通讯参数是都不一样的吗

网友D(2016-08-01):
扫码枪要设置地址的吧,,估计还要用到转换模块,扫码枪一般是USB口,,买USB专485模块,,

网友E:
舍得成本就profinet总线

网友F(2021-07-06):
选带以太网扫码器,用MC协议
QPID

网友G:
扫描枪这种东西最适合用UDP协议了

网友H:
可以走以太网,TCP/UDP随意,但是注意Q系列本体以太网最多连接10个设备,FX5U最多8个,而以太网模块很贵,所以你要考虑如果用Q的话你有没有其他设备(如HMI)要连,有的话就不够了
可以走串口,我用过的扫码最多的就是用的232,但是你得买5个串行通信模块,485的扫码枪我很少用,我就不说了,应该是可以只买一个模块,如果可以的话优先走485,这跟你扫码枪的选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