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2 日本语版

楼主(2016-05-24):
如题,求GX WORK 日本语版地址
官网还不知道注册

网友A:
【运行】输入regedit按Enter进入注册表修改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TSUBISHI→
SWnDN-GPPW2→APP
修改CodePage的值
选择十进制
932 日文
936 简体中文
949 韩文
950 繁体中文
1252 英文

楼主(2016-08-20):
谢谢了
触摸屏能改吗

网友B:
日语只知道,亚麻得

网友C:
修改不一定有效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