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差分\OC\TTL\集电极开路信号输出都是啥意思呢

楼主(2016-05-24):
RT。。
现在的伺服步进电机里面都会有这个输出信号,然后输出信号名字很多,有差分\OC\TTL\集电极开路等信号,可是这些信号格式都是啥意思呢,有木有大神解答下
菜电

网友A:
差分是三极管输出,输出频率可以很高,输出电压基本都是5V,集电极是二极管输出,频率比较低在200K一下,OC和TTL不懂,还请大神解释,学习!
QQ:569456723

网友B:
OC貌似是 集电极开路;TTL如果指电平的话,+5V等价于逻辑“1”,0V等价于逻辑“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