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PTO向导生成的子程序使用

楼主(2016-05-24):
S7-200向导生成的一些子程序的一些接口怎么填写,有的是布尔量,有的是双整数等等。比如子程序PTO_RUN,好几个接口具体怎么赋值,看了一些例子,大部分都是填入V存储区的一些地址,那么这些V存储区是怎么填的,有没有要求?和那个向导里面的分配存储区(建议地址)有没有关联?具体怎么填写这些类似子程序的接口?

网友A:
EN:启动使能位
START:包络执行启动信号,由于START参数在每次扫描都会执行,所以一般使用沿触发
Profile:为执行的包络,写下哪个包络名称,即执行此包络运动
Abort:终止,开启后停止当前包络并减速到电机停止
Done:完成参数,当完成此次包络时,此参数为1
error:错误,查看本次完成后的是否有错误
C-Profile:包含位控模块当前执行的包络
C-Step:包含目前正在执行的包络步骤
C-pos:发射的脉冲数
这些地址不能用定义pto子程序的地址,因为生成块的同时已被占用。

楼主:
你用的是VB400开始的,那这些地址我是除了PTO内部用的之外,我都可以用,随便用,也可以用VB600?

网友A:
对,没有被占用就可以用

网友B:
F1 系统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