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救助FC105 和106的使用

楼主(2016-05-24):
哪位大侠用过这两个功能,我现在模拟量输入接收压力信号,能否用这个功能?
我的理解是比如说IN接收压力模拟量信号后,定完需要的压力上下限100-120MPA,输出OUT是否就是压力信号转换完的数字量压力值?

网友A:
使用这两个模块的前提是,你要输入量或者输出量是线性关系,非线性关系不能使用。
Good Luck~

网友B:
查看帮助
救助FC105 和106的使用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