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4):
无极性16位整形
40001    累积量低位
40003    累积量高位
40005    标况瞬时流量
40007    压力
40009    温度符号
40011    温度
这是流量计对应地址

流量计回送内容

Address
1Byte    Value=0x03
1Byte    Value=0x18
1Byte    Data
24Bytes    CRC Low
1Byte    CRC High
1Byte

二、实例
说明:流量计通讯地址为01
⑴返回流量计累积流量低位
上位机发送:0x 01 03 00 00 00 0C 45 CF
流量计回送:0x 01 03 18 00 0F 65 29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27 92 00 00 00 01 00 00 07 D0 4A 81
                        累计量低位  累计量高位     标况瞬时流量      压力         温度符号      温度       CRC校验

流量计累积流量低位=0x 00 0F 65 29=1008937
流量计累积流量高位=0x 00 00 00 01=1
即流量计累积流量为:1*100000000+1008937=101008937 Nm3 (无小数位)

流量计瞬时流量=0x 00 00 00 00=0.00  m3/h (2位小数)
流量计压力=0x 00 00 27 92=101.30    kPa  (2位小数)
温度符号=00 00 00 01=1   (1为正  0为负)
流量计温度=0x 00 00 07 D0=20.00     ℃   (2位小数)

这是流量计读数据例子
但是小弟就是读不出来,麻烦师傅们看看我这程序写的正确不?谢过了

网友A:
改写了一下,你试试可不可以。你的原程序在线的时候错误代码是什么,通过错误代码可以查看哪里出的问题。
附件: 200_to_流量计_modbus通讯主站 -.zip (22 K) 下载次数:43

楼主:
我要读里边的数据,你RW为1是写,我改成0后还是不行。
重新编了程序,但是MSG报错误3,我估计是和流量计通讯没通,下面是我改后的程序,你看看呢
附件: MBUS测试2.zip (30 K) 下载次数:36

网友B:
你用串口调试工具看看是那里问题,

网友C: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