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4):
接触器控制寿命太短,想改成变频器加制动电阻控制!

网友A:
电动机是多少kw?正转启动后立即又反转吗?负载惯性大不大?

网友B:
如果电机功率不大的话还有一种三相固态继电器带正反向驱动的可以满足你的使用。

网友C:
有正反转控制器,是固态继电器的。

网友D:
功率不大可以,我用在攻丝机上没问题。不过成本高罢了。

网友E:
4Kw电机上09年开始用到现在正转0.7秒反转0.7秒电机要加风扇散热

网友F:
可以的,往返涂装机就是用变频控制正反转的

网友G:
太频繁了用变频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