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求懂永宏PLC威伦屏的师傅写一小段程序,要求如下

楼主(2016-05-24):
先多谢了先!
要求是这样的,有一个24V的编码器《内看到多少脉冲的》,威伦的6070ip的屏,永宏fsb 40 mcr
当两个关电开关都感应到之后,开始跑N公分的距离,这个多少公分可以在触摸屏上面设置,还有个延时的程序,也是在触摸屏上设置的多少时间,,,,,求懂的师傅帮帮忙!

网友A: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N公分和脉冲应该是对应的,你应该放在存储器中,当然这个值是应该手动或者预先给定的,然后在通过宏指令下放到PLC中,延时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