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4):
有一产品上有3种颜色LED发光二极管各7个,每种颜色一组(2条)进线,需检查二极管是否全亮,不全亮则不合格。用什么方案好?用电流检测法行吗?

楼主:
引用楼主洱海雪于2016-05-24 20:53发表的 PLC控制方案求助 :
有一产品上有3种颜色LED发光二极管各7个,每种颜色一组(2条)进线,需检查二极管是否全亮,不全亮则不合格。用什么方案好?

用电流检测法行吗?

网友A:
用光电感应器检测

网友B:
我以前做导线用的是导通检测

网友C:
视觉最快

网友D:
电流检查,最适用的方案,

网友E:
感觉用电流检测或者通断检测都行

网友F:
检测亮度的传感器,检测多少流明。假如有些灯质量有问题,亮度不够,但电流没有问题的

网友G:
用光敏传感器吧

网友H:
以前测试过。直接倒入到PLC输入点里面,靠微弱的电流直接驱动发光二极管,通与断检测

网友I:
用光耦,,把光源用光纤或者其他道光的东西引出来防止干扰,,以前用类似的搞法

网友J:
电流检测应该是可以的吧,另外,不用PLC也可

网友K:
只检测好坏可以用运放检测电流,用555电路配合红外传感器检测发光。不需要用PLC简单方便很便宜

网友L:
如果这些发光管之间有足够的间隙,做个工装,装六个光敏二极管,检测电流大小,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下载积分:+2(洱海雪) 可然可行,谢谢!
干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