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驱动器CN1的与三菱PLC如何接线

楼主(2016-05-24):
各位老师,请问台达伺服驱动器CN1的与三菱PLC如何接线
1.假设我IO用的是外部电源17,11,35,39需要一起接24V+吗?还是。。。。
2.32CWL,31CCWL,30EMGS,是不是一定要短接24V-,单短接EMGS可以吗?
3.假设我用PT模式控制(单轴的),CN1我要把哪些线接上?目前Y0是脉冲,Y1是方向,

网友A:
建议找本详细的说明书

网友B:
没有说明书吗?
如果你担心接线会损坏驱动器,请详细看一下说明书,
说明书上说得很详细。

楼主:
我就是光看说明书不动,里面并没有实际的例子,我上网查资料,东拉西凑的,目前遇到问题如下,开机遇到013报警,然后参数P2-15 16 17 的百位我改为1了(网上查的)改了参数之后短接ENGS,伺服不能为SON,不短接反倒是可以,但是说明书上说NL PL EMGS时常要为ON我就不理解了。目前参数就改了电子齿轮比, P2-15 16 17 ,其他没动,EMGS,CWL,CCWL都没有短接,能动。追问一下,我想清楚驱动器的脉冲数,改接那个线?老师请指导!!!

网友C:
从哪里买的找谁要技术支持,或者打台达客服。这个来的直接
方法很重要

网友D:
17和11接一块,我感觉驱动器会烧毁。内部电源和外部电源不能接一块吧

网友E:
台達哪一個系列

网友F:
书上有具体例子的,,,,npn的接线,,,可以在官网下到几乎所有台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