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模拟量求助

楼主(2016-05-24):
用PLC读取200MA以内的直流电流,必须用模拟量模块吗?用哪种传感器?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加一个变送器,将0-200MA转换成标准的0-20MA接入模拟量模块,,

网友B:
如果是0~200mA電流源訊號
串連25歐姆電阻
-->0~5V電壓源訊號
根據電壓大小判斷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