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4):
想问问各位大神,如果我想读取PLC中某个寄存器的某一位值,假设D0=1111 0000 1111 0101 ,我想读取D0寄存器第八位的值到底是0还是1,在程序上该如何写。针对三菱PLCFX2N

网友A:
简单一点的 mov d0 k4m0       M0-M15,任意一位都可以用。
  • 下载积分:+2(fa379163408) 真诚感谢!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楼主:
    知道你啥意思!!感谢

网友B:
    引用楼主fa379163408于2016-05-24 22:57发表的 新手求助 :
    想问问各位大神,如果我想读取PLC中某个寄存器的某一位值,假设D0=1111 0000 1111 0101 ,我想读取D0寄存器第八位的值到底是0还是1,在程序上该如何写。针对三菱PLCFX2N

    --------------[BON D0 M0 K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