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三菱PLC FX3GA模块FX2n-2ad的问题

楼主(2016-05-25):
压力传感器0-40Mpa,4-20mA,plc是0-4000,D30和D40是通道的地址,
从程序上可以看出,(D200+D30)/D300/10的结果传到D50,D50是触摸屏上 的显示压力。。
为什么D300这个值是变换的。。。
我个人理解直接用D30/100的结果传到D50就可以了,,
求高手指点一下,程序为什么要这样子写,

网友A:
你m8000,DINC D300那不就是要D300变化的吗

楼主:
这个程序不是我编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D300变化,,
直接用压力传感器的值D30/100的结果传到D50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是不是模块FX2n-2AD非要这样写 啊

网友B:
多次采样求取平均值,你那样是单次,数据变化大,求取平均值比较可靠,但时间会长。
huiyang

网友C:
这是个平均值程序,你不这样做,结果波动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