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5):
本人用ZRN指令回原点,可是回原点方向和实际需要方向相反,ZRN指令没有设定电机转向啊,请问该如何使电机反转回原点?

网友A:
正反转方向正确么

楼主:
正确啊,怎么才能让电机回原点的的方向变过来

网友B:
不行喔改變伺服驅動器參數設定轉向相反就行啦

网友C:
可以使用DZRN指令回原点啊!M8342可以改变原点回归方向。ld m8000 out m8342是指定正方向还是ldi m8000 out m8342是指定反方向

网友A:
查指令,指令里有方法

楼主:
不是DZRN吧?你是说DSZR吗?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DZRN指令回原点啊!M8342可以改变原点回归方向。ld m8000 out m8342是指定正方向还是ldi m8000 out m8342是指定反方向

网友C:
这个里面有说明

网友D:
1.ZRN回原点的同时将方向输出点置位
2.改变步进电机的接线
3.修改伺服电机的参数设置

网友E:
你使用ZRN时将M8342也上电,这样子只要跑到负极限位他就会往回跑了

网友F:
9楼的话有点好像有点错误,不带dog搜索的zrn回原点指令只要碰到正反极限开关就会减速停止

网友G(2017-03-14):
FX3U系列之前的系列如FX1s、FX1N等,原点回归指令ZRN只是单方向的回归,没有DOG搜索功能,所以你要确定一下两点:
1,当你在执行该指令时,确保你的方向是当前值寄存器减少的方向和PLSY指令的运行方向
    (这里我们是往负极限方向原点回归,即限位顺序是负极限-原点-正极限)
2,例如无法确保你的工件每次要回原点时都能停留在原点与正极限之间,就先执行原点回归,碰到负极限时指令驱动点变为OFF
     再将方向端口置为1,同时执行PLSY运行到原点与正极限之间,再将方向端口复0,再次执行ZRN
虽然麻烦,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H:
一個方式是輸出反向信號,另一個是設定伺服參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