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伺服位置控制

楼主(2016-05-25):
现在工作现场有机器要调节尺寸,是在丝杆上装了一个摇柄,人工去调节尺寸,假如要用伺服去控制行走尺寸怎么弄,位置控制,怎么设置具体参数,伺服小白,大侠们具体点

网友A:
首先看伺服品牌
再看控制方式

楼主:
准备用三菱的伺服,

网友B:
松下伺服还考虑,我公司是松下一级代理商

网友C:
可以选择三菱的伺服做位置控制,一般脉冲形式的的就可以,JE的那款经济实惠

网友D:
一般的位置控制就行!

网友E: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要不要有绝对值。。不然每次上电要回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