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5):
RS数据传送指令书上说是使用次数无限制但同一时间只能执行一个RS,那么我用两个通讯口是不是可以同时间RS传送两组数据?由于实物不在我身边,没办法测试,所以问问各位前辈。传感器是无协议无地址的,不支持多站点通讯,但是又要装两个传感器,所以我设想这样可不可以,或者前辈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求前辈指点指点,嘿嘿嘿,自己顶顶贴

网友A:
FX3U的支持2个无通讯口,同一时间可2个通讯口通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3U的支持2个无通讯口,同一时间可2个通讯口通信的。

你没看懂我的意思,我想要表达的是RS这个指令,在同一母线上能不能通过两个通讯口同时传输数据

网友B:
分站好就好了 一个通讯口挂几台没什么问题的 线不要太长就行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站好就好了 一个通讯口挂几台没什么问题的 线不要太长就行

因为这个传感器是无协议无地址的。不支持多点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