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030触摸屏时间问题

楼主(2016-05-25):
我用GT1030-HBD-C的触摸屏和FX3GA-40MR-CM的PLC连接,如果PLC上插上FX2N-4AD模块后,触摸屏上就会显示滚动的时间,如果不用4AD模块就没有。请教各位大神,怎么把这时间去掉呢,这屏很小,时间在上面碍事。。

网友A:
把浮动报警取消掉

网友A:
把勾去掉,确定,重传程序
正解。。。多谢指教。。

网友B: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