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plc高速计数器采集到的数据依次放在寄存器里

楼主(2016-05-25):
高速计数器一直在采集,但我每隔0.1秒采一个数据,比如说:我第一次采了一个数放在D100里,0.1秒后又采一个数放在D102里,再过0.1秒,我再采集一个数,放在D104里,能否告诉我程序
小侯

网友A:
用間接定址V或Z
當採集完
MOVP D0 D100Z0
INCP Z0
看你儲存比數要多少
限制Z0範圍
不然1分鐘就要600筆了
真诚感谢!我已找到解决办法了!

网友B:
或者中断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