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一个产品的时间

楼主(2016-05-25):
FX-1S三菱。我现在要从按x0开始正常运行程序,到按x3结束自动运行。现在就想设计一段程序,计算一个流程下来所需的时间。求大神发表一下意见,如何准确的记录时间,其中内部是否需要置位/复位哪些原件。

网友A:
或许可以用【HOUR D0 D1 M0] 试下

网友B:
可以用下面程序计算一个流程所需要的时间:
LD X0
OR M0
ANI X3
OUT M0
LD M0
AND M8013
INCP D200
LDF M0
RST D200
此时间可精确到秒,若要精确到0.1秒,可以把程序中的M8013改为M8012,但此时D200中的数据单位为0.1秒
下载积分:+1(carserse) 真诚感谢!

网友C:
用中断试试吧

网友D:
是否需要保持一个流程下来的时间,下次启动时时间累积还是重0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