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电机星三角启动中怎么选型

楼主(2016-05-25):
请问下在电机星三角启动中怎么选用空气开关,接触器,热保护及电动机的连接电缆的线径。
如45KW的电动机 选用国产的空气开关 160A 接触器用95A的还是115A的 还是用65A的 线用16平方的还是10平方的
谢谢了

网友A:
空气开关 160A 接触器用95A 线用25平方

网友B:
电机线不长可以用10平方的.长的话用16就可以了.

网友C:
最节约的电路图画法是接触器可以用65A的

网友D:
空气开关 160A 接触器用95A 线用25平方, 启动用的接触器和短接线可以适当降个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