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无法打打开和进行文件保存

楼主(2016-05-25):
之前安装GX works2 时都没出过问题 最近因为重装系统 再次安装后

楼主:
文件可以正常创建 也可以另存为GX develop格式的 但是就是不能保存works2 格式的 点确认新建工程后 会提示如下内容
·保存目标不存在。
·保存目标中已指定驱动器的路径。
·保存目标为只读属性。
·保存所需的存储器空间不足。
·指定的驱动器媒体已损坏。
·保存时发生了其他错误。
·在保存目标路径中使用了"*/:<>?\|,;以及在名称的最后使用了"."
各位大神请问这是哪里安装出问题了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没?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B:
上次我也有出现过这个问题,卸载重新安装,如果还是不行就只能重新装个系统咯。
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