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 指令解说,帮帮忙

楼主(2016-05-25):
D12为25 【BCD D12 K2Y0】 为什么K2Y0 变为37 可以解释一下给我看看吗?

网友A:
0025BCD=0000 0000 0010 0101=K37
我也是稀里糊涂

网友B:
这是将BIN数据转换成BCD数据,放入Y0~Y7中,

网友C:
BCD25=0010 0101 , 2进制0010 0101 转换成十进制不就是37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BCD25=0010 0101 , 2进制0010 0101 转换成十进制不就是37么
明白了,其实是2 和5分开了来带进二进制是吗

网友D:
32+5所以等于37.

网友E:
这是将BIN数据转换成BCD数据

网友F:
其实就是把d12中的数据转化成二进制数后 在进行bcd转化 有一个bcd的转换表个的 你对照一下就好

网友G:
BCD是将二进制转为10进制 你那个就是将D12里面的二进制数转化为10进制数 别且保存到 K2Y0里面 其实就是将你Y7~Y0里面的对应的二进制D12里面的Y点导通

网友H:
这个进制转换有点涉及到单片机的知识,2进制、8进制、10进制、16进制。都是有公式计算的,其中2转10是根据8421码;就是2进制的25转换成10进制的格式就是0010 0101 。前面一组8421里只有2有就2,后面一组8421里有4和1加起来就是5了,就是你在程序里看到的25了;至于你说放到k2y0里时显示37,就看你是转换成什么进制了。读了那么多书就只学到这点,现在仅存的这点记忆也在慢慢淡化。

网友I:
其實你使用小算盤,就可以看出來了
[attachment=148350]

网友I:
由左至右依序代表 Y7 Y6 Y5 Y4 Y3 Y2 Y1 Y0 =0010 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