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的辅助继电器无法驱动求原因

楼主(2016-05-25):
一段程序中前面的辅助继电器可以驱动,后面的无法驱动,哪位大侠知道啊?

楼主:
[attachment=147920] 122步的M18驱动不了

网友A:
检查双线圈或者确定M8029信号来的时候X13是ON的。

楼主:
问题找到了!在同一段程序中M8029的沿信号不能几次直接使用要用PLS指令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