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Rst指令复位状态问题

楼主(2016-05-25):
]各位同行,如果使用RST指令对SFC程序所有状态进行复位,SFC程序中的Y、M、T、C、D是否一起复位?还是只对线圈进行复位?求详解

网友A:
很明显是部分复位,已经置位的线圈不能复位,
这个问题其实你可以用三菱的编程软件仿真,逻辑效果和真实的情况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