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编码器的PLC 怎么写个程序显示马达的实时速度在触摸屏上啊,

楼主(2016-05-25):
菜鸟,一头雾水!求老师傅指点下,非常感谢!永宏的PLC,,

网友A:
用高速计数器计脉冲数,LDP M8013读一次数,LDF M8013 读一次数,两数相减得出500毫秒脉冲数,然后再做运算。适当考虑计数器的复位,浮点数,编码器的分辨率

网友B:
你用SPD 应该会好做一些吧!

网友C:
使用脉冲密度指令,看看我写的

楼主:
谢谢了,,不知道这个数值要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要不要换算成10进制还是直接可以显示了。
它们在PLC内部运算的时候需要换算进制吗?
我的这个永宏的PLC
我看来下有个 速度检测指令 步知道怎么用。。。

网友D:
速度肯定更要换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