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2014出图打印问题,大家有遇见过吗?

楼主(2016-05-25):
出图打印直接选上次打印,和之前机械版CAD出图设置一样,之前也有使用其他颜色的字体和其他颜色的线型,打印出来都是黑色的线,也不会像图中一样有淡颜色的字体?请教各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 [attachment=147923]

楼主:
[attachment=147924] 这是打印页面设置

网友A:
打印样式不对

网友B:
把打印样式调出重编辑一下,把打印笔色都改成黑色。

楼主:
[attachment=147936] 可以了 谢谢以上的朋友, [attachment=147937] 打印样式没选择正确而已,细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