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哪家软件?

楼主(2016-05-25):
触摸屏型号是:eview MT506SV4CN 。请问是用步科的软件,还是用维纶的软件。求大家帮助!先谢谢了!

网友A:
维纶公司与上海步科的HMI型号都有MT506S,关看您的标题不好判断您用的是那家公司的HMI,请看下屏上的贴牌,,如果是eview就是上海步科的产品;软件版本可以到
http://www.kinco.cn
下载2.6.1;确认是那家公司的产品就用那一家的软件,不清楚或是不小心用错了就电话咨询,现在维纶程序有方法转换成eview程序

楼主:
1楼公布的步科官网现在好像下载不了EB500的软件了!但还是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