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5):
大神求帮助? 在线等急
我们PLC 与PC通讯,偶尔会出现PC端指令已经发出,但是PLC没有接收到是什么原因???(30次会出现2到3次)[ s:49]

网友A:
协议,速度设置不正确。
我们传输的波特率是112500,因为PC端是客户的不允许修改,我把我自己PLC端的波特率修改低了一点,但是还是会出现故障,这个问题很急

网友B:
有可能两边的通讯频率不一样
频率是一样的,都是112500  这个问题弄了有好久了

网友C:
信息发送间隔加大或通迅速率加快
我们传输的波特率是112500,因为PC端是客户的不允许修改,我把我自己PLC端的波特率修改低了一点,但是还是会出现故障,后面我们做实验发现存在PC端指令发送不一致,PC端发送5个两位16进制,但是我们接收只是前3个16进制,后面的我们不接收,当我接收下个指令时,会存在第一个寄存器里面的内容,是上条指令后面的一个字符  求解啊 大神 在线等

网友D:
会不会是信号回波?
信号回波是什么意思,我们这边没接收到指令就会对寄存器内部进行清空

QQ:346994482

网友C:
接收到信号后,应该对接收寄存器清零操作的,你不清零你怎么知道接收到的数据是本次还是上次的数据呢.
我们在接收后,会对其进行立马RST制零。望指导下

网友E:
你这问题很简单,就是发送已接受的时间发生了冲突,解决的办法就是,利用发送完成标志为,在接受,或者是算好时间,进行轮巡,还有就是,如果你的距离在300米以外,波特率必须降低在9600以下,
PC端结束符是HD、HA,我这边也试过,用HD、HA做接收结束符,但是第二条指令传送到PLC存储器时候,指令的前半段没有了,例如:本身指令5个字符,有时候只是接收了后三个字符,前面有两个字符丢失了,急啊   望指导   我们传送的距离应该不会超过两米,距离很近

网友D:
发送信号和接收信号混到一起了
不会,我们发送指令是用的存储器D80,接收存储器是用的D50

QQ:346994482

网友E: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也就是,如果你是单个变频器,传送与接受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多个轮巡就出现问题,也就是你的第一条指令还没有发送完成,或者没有接受完成,你的第二条指令已经开始了,这样plc,会自动认为,是第一条要发送的数据,如果你有接受指令,那么第二条发送指令与第一条发送指令的时间,间隔等于发送指令加上接受指令加上扫描周期,你可以用毫秒计时器

网友F:
协议,速度设置不正确,收发完成要有才能进行第二次收发!

网友G:
降低波特率,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