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oN-3A驱动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6-05-25):
FXoN-3A断电情况下拔除,重新安装后驱动不了变频器了,变频器是三菱S500,plc是FX2N-64MR,现在情况是触摸屏调速,在触摸屏上面有动作显示了,变频器自动运行灯也点亮了就是频率没有变化,电机也没反应了,请问高高手这是什么原因,新手第一次碰到只要的问题,无从下手了

网友A:
不好说,没有频率给定电机肯定在转不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