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6):
三菱杨工你好,我现在想把岛国三相200伏的电机利用起来,有于现有的三相380伏没法满足,我想中间加一只变频器(需要控制电机转速)。我想请教的是,有没有这样的变频器能满足我的要求。优选三菱,其他的品牌也可以。

网友A:
感觉应该不可以

楼主:
我的电机是3.7kw的,我发现单相220伏输入,三相200伏输出的只有2.2kw的,

网友B:
楼主,你的三相220电机是什么接法?
1.如果是三角形,改成星形即可
2.如果是星型,加大变频器功率,把压频比调到380V/86.5HZ,输出220V  50HZ,但这种情况电机承受的直流电压仍然为515V,需要确认是否能够承受这种耐压
3.加个三相输出220的变压器,选一个三相220的变频器
好像国产的有这种单相功率段变频器吧
  • 下载积分:+3(多晶铸锭)

网友C:
    为不是标准电压的电机来配变频器成本要比买一新电机高得多,我个人认为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三相220电机是什么接法?
    1.如果是三角形,改成星形即可
    2.如果是星型,加大变频器功率,把压频比调到380V/86.5HZ,输出220V  50HZ,但这种情况电机承受的直流电压仍然为515V,需要确认是否能够承受这种耐压
    3.加个三相输出220的变压器,选一个三相220的变频器
    好像国产的有这种单相功率段变频器吧

    4楼朋友,你提到的第二条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我找一只380伏的变频器功率加大一点(我的电机是3.7KW,用5.5KW的变频器),把压频比调到380/95Hz,输出是200V50Hz,我使用的时候把工作频率设定在50Hz以下就可以了。能这样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不是标准电压的电机来配变频器成本要比买一新电机高得多,我个人认为不划算。

    问题是家里日本的电机多的,而且质量比国产的好,新买一只变频器都算的来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4楼朋友,你提到的第二条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我找一只380伏的变频器功率加大一点(我的电机是3.7KW,用5.5KW的变频器),把压频比调到380/95Hz,输出是200V50Hz,我使用的时候把工作频率设定在50Hz以下就可以了。能这样理解吗。

    问题的关键在于三相220的电机设计的耐压和三相380不一样,如果是星型接法的,那么他的绕组实际承受的是相电压(127V),虽然将380的变频器输出调到220V之后交流电压相同,但直流电压没变,仍然是五百多伏,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电机耐压,变频器调V/F比不是问题

网友D:
    自己绕一个三相自耦变压器功率4千瓦的体积应该不大(输入输出差的越少体积越小)。问题是单相最大功率的变频器有没有3.7千瓦的

网友E(2016-07-01):
    单项变频器有5.5kw的变频的 啊

网友F:
    买一个3相220V的变频器,输入端追加1 个3相变压器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