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PU224 晶闸管输出能直接给电磁阀供电吗?

楼主(2016-05-26):
有个疑问请教大家:
S7-200 CN CPU224 CN DC/DC/DC (214-1AD23-0XB8) 这款应该是晶闸管输出型,以前我做过的控制方式,都是用输出接中间继电器线圈,再由继电器的通断来控制电磁阀的上电问题。
现在有个疑问,它的输出也是24V,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给8个“ DC24V 2.5W”的电磁阀直接供电?

网友A:
晶体管输出的PLC,其输出电流为0.75A,其带的负载不能超出其范围,你算一下每个输出点负载电流是多少?你的电磁阀是24VDC,2.5W,电流应为0.1A,按道理是可以驱动的,但是建议plc输出控制中间继电器,然后用继电器驱动电磁阀,由于电磁阀工作时会产生反电动势,所以这样考虑,最好在电磁阀两端并联电容,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B:
电磁阀是感性负载,浪涌电流大,断开时反压高,最好用加小继电器可靠多。

网友C:
不可以的。负载能力不够。。。
如果你选择我,你就选择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