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点接法

楼主(2016-05-26):
PLC输出点有些接到八位继电器在转接到气缸,有些直接接到气缸,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从电气功能上来看没有多大的区别,从可靠性来看,加中继一般比不加要好一些。原因是当负载短路时,可能损坏到plc的输出触点。

网友B:
要看你PLC输出的功率多大了,功率小了可能带不动气缸,那就要加继电器

网友C:
继电器输出的PLC,允许容量为2A,但实际设计中一般超过1A的负载,都会通过控制继电器来带负载。
晶体管输出的PLC,允许的容量为0.5A,所以要根据负载来确定是加继电器还是直接控制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