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发热问题!

楼主(2016-05-26):
只要驱动器通电,步进电机没给脉冲信号一直发热,请大师指点!

网友A:
看几线制的,如果是8线的,用并接。使用半坡电流,细分不要调太大。电流值也不要调太大。

楼主:
四线电机,额定电流2A,细分10

网友B:
步进电机工作时候发热是正常的,外壳温度不超过80度一般没事。当然能带动负载正常工作的话尽量减小驱动电流。

网友C:
利用驱动器的自动半流控制功能和脱机功
能前者在电机处于静态时自动减少电流后者干脆将电流切断。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啊!

网友D:
電流調太大了。

网友E:
调小驱动电流

网友F:
减小驱动电流,看负载是否过大,减小负载。

网友G:
有时候
机械的问题也要看看
隔行如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