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3.DBD20什么意思?我小白

楼主(2016-05-26):
DB3.DBD20什么意思?怎么应用?

网友A:
数据块里的双字,占用4个字节
下载积分:+1(1198505756)

网友B:
DB3是数据块的名字,DBD20是DB3里面第20个字节开始的双字。
下载积分:+1(1198505756)

网友C:
是PLC中的一个地址代表数据块为DB3的第20个字节开始的双字
下载积分:+1(1198505756)

楼主:
引用 网友B:
DB3是数据块的名字,DBD20是DB3里面第20个字节开始的双字。

网友D(2016-06-28):
楼上的正解

网友E:
就和西门子200的VD20一样,算是中间变量吧,和上位机或者触摸屏通讯时的地址存放处

网友F(2016-12-08):
数据块DB3里的数组,数据类型D,第20个
专心搞钱